联想G460电流跑1.2A掉电,在开。有过内存。

楼主(2014-09-04):
谁有修过。我怀疑是显卡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从电流看,供电肯定没问题,时钟可能性小,那就是复位的问题,要么CPU供电不稳,缺电压,要么没有复位,南桥有问题,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修好了给个答案,感谢!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等答案中........

网友A:
怀疑就加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就加焊,试试

没解决,明天在看下

网友C:
先看看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啊

网友D:
重植 显卡 看能不能 好 还有外接试能亮机不

网友E:
这机器的显卡晶振有碰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就加焊,试试

加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啊

多少正常的,转换电压也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植 显卡 看能不能 好 还有外接试能亮机不

外接不能亮。正打算重植下

网友:
要飞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显卡晶振有碰到过坏的。

我测下。看看

网友F:
跑到1。2掉电,那是PG信号有问题,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到1。2掉电,那是PG信号有问题,查了没

不是广达主板应该没关系

网友:
每個點的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2級電壓出沒

网友G:
这个显卡要换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显卡要换才可以

有道理。已经解决了

网友:
结果呢,出来没。嘿嘿,。

网友:
我有遇到过时一个2R2电阻破裂导致电压不足掉电!

网友:
怀疑就干吧

网友:
是换了显卡好的嘛/?"

网友:
是换显卡了吧

网友:
其实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很简单,外接一下就OK

网友:
显卡容易坏,重置效果不大

网友:
显卡吧。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解决,明天在看下
显卡有问题 要换才可以

网友:
现在已经不是显卡门时代了,很多芯片都是要换了才好的!暴力时代已经过了。辛苦的年代已经来临!

网友(2014-10-17):
到底还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我修过好几次 从新植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换显卡好的嘛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等答案中...

网友:
到底是不是显卡坏呀!!!!!!!!

网友:
是不显卡 短路了

网友:
换显卡吧 这个显卡不虚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楼主公布答案吧! 谢谢

网友:
重新直球好用了吗   还是换了  修完了也不给个答案呢

网友:
要换新的吧

网友:
PG啊       具体的话  你还是讲详细点的电流判断好点的

网友:
这显卡必然要换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款 芯片坏的也是 挺多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G460在手上,但开机后停在0。95A电流左右,

网友:
显卡问题,需更换、。。 通病了、、

网友:
换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