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9-04):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前: 一个同行拿来的二修机一看傻眼了,开关 BIOS 晶振 南桥 都换过了  EC没了(焊盘断脚5只)  一看就不想弄,谁叫是好哥们呢,牛逼一吹100%帮你搞掂。其实心里很虚啊,其实我也是个大菜鸟。  不上电怎么修的都忘了,赶快把小贝花的那个笔记本维修宝典翻来看了一下。
开始搭手: 把焊盘补好上一个好EC,测待机3V 5V正常,晶振有压差    开关针3D3-0-3D3 跳变正常, 第二脚nbswon和开关针是通的     测EC的供电OK,RSMRST为0 (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机子待机就是0)再测EC发往南桥的那个dnbswon# 只有1.4V 而且不稳定  测DNBSWON#相连的隔离二极管阻值有估计不坏   拆掉量 还是1.4V   难道是BIOS程序的问题?网上找了1个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    这个BIOS有40脚也懒得再刷了而且朋友还刷过!
                  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听说可以看波形,搭手网购示波器一只,研究了一天终于掌握了使用方法。示波器打BIOS片选没波形,说明BIOS程序有问题,又找了一个刷上去OK,波形很棒!!YE  修复 交差    看来示波器还是必须的

后记:又打了一个ADS#波形,以前老看见有人说这个波形终于被我捉到了!

网友A:
技术不错,大菜鸟,过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大菜鸟,过谦了

我真是大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