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4-09-04):
l630  i3集显  触发瞬间掉电  。测掉电瞬间 ,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换过南桥 cpu是好的  。触发瞬间电流0.3   0.4左右    求大神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各电压都有,就查时钟和复位正常否?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抓波发现CPU供电掉了,换掉CPU滤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