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加焊过AMD216显卡,一样还是内屏无显,急求...

楼主(2014-09-04):
联想B475E,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加焊过AMD216显卡,一样还是内屏无显,急求思路,谢谢?屏屏供电正常。

屏线和屏换过。。。。。。联想B475E,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加焊过AMD216显卡,一样还是内屏无显,急求思路,谢谢?屏屏供电正常。

网友:
你看看 屏的开启有木有电压?要是有开启那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屏有背光吗

若屏上面条件都满足,那就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确保屏是的OK的哦

网友:
v屏是的OK的哦!早已换过屏幕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