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不上电

楼主(2014-09-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型号是B470E的笔记本电脑过来修,                                                                                                    说给联想维修站修不好的,说要换主板,客户嫌贵所以不让联想维修站修了,就拿来我这里修,我问客户这电脑是什么问题,客人说是没有显示,我跟客户说。要拆开主板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修,他同意拆了。    我先用我的修笔记本电源来看一下电流是跑多少,当时看到的电流是跑0.34左右,如下图                                                 这样的电流肯定要拆开主板了                                                                                                   把主板拆下来了,认真看看联想维修站到底修到哪里了,哇塞CPU供电芯片修过了,CPU供电上下管都还没有装回去呢,看到这样的情况还不知道给维修站有没有做过手脚了,我就出去跟客户说:你这块主板的芯片都没有装回去,不知道还有没有得修,如果修得好也要380块钱了,客人毫不犹豫地跟你说你帮我修好它吧,如果确实是修不好的话就不要他了,直接买过一台新的算了,客户跟我说如果修的好就尽量帮我修好吧,因为我里面有很重重要的工作文件要用的,我答应客户尽量帮他修了。客户留了一个电话下来了,他就回去了。       现在差不多4点了,我就去百度找一下看看有没有B470E的图纸,呀,看来没有找到图纸,只好用我的技术去修了,本来这种机器就这么难修了,而且还给人家修过,看来机会不大了,差点忘了,给你们上传一张给人家没有装回去的芯片的图片上来给你们看看                                                                                                    就是给我圈起来的那些没有装回去的,这些上下管是铁皮的MOS,1,我肯定要把这些上下MOS要装回去啊,我把电大感全部量了一篇就是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了,看来把CPU供电修好就OK了,我看这个联系维修站也没有搞个什么芯片,只搞了CPU供电这里而已,我找一下看有没有这种MOS芯片,     把我的所以的料板全部都找过了,就是没有这种MOS,我问了一下淘宝买芯片的那个人这种芯片要8块钱一个,要明天才能到,哎,还是算了吧,我从料板找来几个MOS来改上去,恩改好了  如下图  v                                                                                                    这一张图片是我改好的MOS图片,我把电流调到0.00v,慢慢把电流调大,看来没有电压偏高的样子。调到19v了,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又重新把电源头插上,哈哈好像跑起来了,接上显示屏试试看吧                                                                                                    看来我改上去的MOS挺好的,维修站的人没有做过手脚  算我今天好运气了,用我的方法还是管用的,希望你们以后跟你这样改也可以的,谢谢你们帮我加加分,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
如果你们觉得我发的帖子可以的话记得帮我多加点分,随便帮我顶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  这样也被修好   而且是二修  ²

网友:
顶一下   支持楼主  联想维修站不做手机已经很好了

网友A:
楼主就是换了MOS管就好了,那上家不知是啥意思~~~!!!

网友:
维修站都修不好  看来维修站也是那出去给人家修的  一般维修站都是会换主板的多,联想维修站也是经常拿来我这里修的

网友B:
定一下   想问一下 会不会死机

网友C:
维修站修好了,可能客人嫌贵不修,就拆了很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换了MOS管就好了,那上家不知是啥意思~~~!!!

楼主还换了个电源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一下   想问一下 会不会死机

不会死机

网友:
高手   以后得学会改才行     铁片MOS管特别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站修好了,可能客人嫌贵不修,就拆了很多管

客人说是修不好了,要换主板可能要1000多所以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换了MOS管就好了,那上家不知是啥意思~~~!!!

可能上次故障是CPU供电芯片本身内部短路烧毁了相连上下MOS管没有装回造成的情况。

网友:
这个管子要找功率大的,一般的拍怕会死机。管子发烫。

网友:
你们哪儿的维修站这么水。这种问题都修不好?

网友:
维修站什么水平最高,就是黑人水平,里面的人就是会换换板什么的,能把这几个铁皮管拆下来已经算是高手了

网友:
运气真好,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哦。B470机最爱坏是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D:
看到这个板一般都凉了半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板一般都凉了半截,

怎么说呢

网友E:
改完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完能用多久???

这个你就放心   我改了这么多这种MOS管没有一台是反修的

网友F:
看到这样的板我一般不修了,叫客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样的板我一般不修了,叫客户换

换主板客户一般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