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ELL笔记本工厂模式的问题,风扇不停

楼主(2014-09-04):
   今天遇到个DELL笔记本,怪问题。风扇在50度启动,然后不停加速到最高速度。不管温度多低都不会停止,一直最高速运转。刷BIOS啥的都没用。
  以前遇到过进入工厂模式的DELL笔记本,那是不管在什么状况下风扇都是狂转,然后按个什么组合键就好了。这个真的有。
  不记得按的是什么键了,有哪位朋友还记得吗?麻烦告诉声,这里谢谢了。
  这个是去年的DELL I3本,我总感觉是板子有问题,不像是进入了工厂模式。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没刷对吧

网友:
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咋样?

网友A:
好像是什么ALT+X   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以前遇到一个dell笔记本  按键盘没个建都会滴 的一声  最后开机按组合键 进工厂模式好了

网友:
是不是HM55芯片组的呀,如果是就是BIOS的问题,要写原厂BIOS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机器的型号多少 原始故障是什么  能交代下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什么ALT+X   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以前遇到一个dell笔记本  按键盘没个建都会滴 的一声  最后开机按组 ...

滴一声 多数是BIOS损坏

网友:
如果进BIOS按键盘按键也滴滴的报警,说明就是工厂BIOS,开机按FN+X就可以啦,其实开机第一屏就有提醒,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不行,把它改成常转怎么样,其它的不都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