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后不亮怎么办?我来教你们!

楼主(2014-09-04):
     机器型号:G470  版号:LA-6751P
一同行清灰清不亮了(这个同行就会拆装机,清清灰..不会维修)

拿到机器后试了下,竟然是大短路!(估计那同行连电流表都没有)      这个帖子主要是讲我修这个G470的详细过程  至于标题..是骗人气的
大家既然都进来了。 就不妨看下。

大短路    量了下公共点阻值  为3欧   然后又量了下各大电感  发现CPU供电短路! 也为3欧   然后直接量了下CPU供电上管的控制级发现为20欧

就是这个PQ907  控制级为20欧  直接换之!     换完后公共点就不短了   妥妥的400多欧
但是一量CPU供电发现还是3欧   原来是CPU供电短路    又因为PQ907击穿  所以把公共点给拉低的!

把PL904这个电感断开测量  发现前级不短  后级短路! 后级短路就好搞了    无非就是电容击穿导致的!
直接烧鸡          一烧立马就出来了  一个电容奇烫无比!

就是这个电容! C400   直接拿掉      现在CPU供电也不短了,  全板无短路!

直接上电   电流一路跳变!    然后就是接屏       但是没有亮机!  意料之中的    CPU供电短路   CPU应该是坏的!
没办法  这边没有CPU测试     还得到别的同行那里借用!

拿借的CPU装上  满怀信心的开机接屏。 结果还是不亮机     看来没那么好搞啊。
直接裸板量电压   发现集显供电只有0.14V  明显不对      又打了下内存的波形    跳变了两次       跑码过后应该会出集显的
但是电压太低! 直接找到95831  查条件
先测量集显供电的上管控制级   发现也是0.14V    难道这个管子也击穿了?

测量集显供电电感和PQ901的控制级想通!  管子穿了!  把管子摘掉后   下意识的量了下控制级跟电感    我草  竟然还是想通的
我都没装管子啊    难道是PCB问题 ..   去问了下我们这的大神      大神可能是95831坏了
我就纳闷了   95831坏了   怎么焊盘都是相连的 ...        半信半疑的把片子拆了
然后测量果然不通了    直接换了个新的片子和上管

换了个新片子   把这个片子控制的MOS管的控制级都量了一遍  没什么异常就直接上电
果然亮机了!     又把他自己的CPU换上去   也亮机了   而且还进系统了!     这个CPU竟然没坏
瞎琢磨了下    虽然CPU供电上管穿了  不过还好后级一个电容也击穿了!  所以19V应该是被拉到地了
并没有进到CPU     那同行也不用再赔个CPU...  算他运气好啊。

希望各位看客动动你们的小手指   加点分鼓励一下。

网友A:
要是U也坏了,也难收钱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U也坏了,也难收钱呀

同行清灰之后不亮的    要是这机器没修好  他就得赔板子呢

网友C:
典型的CPU供电电路维修实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CPU供电电路维修实例!支持一下。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清灰之后不亮的    要是这机器没修好  他就得赔板子呢

最怕同行说是U坏板子没坏

网友D:
问下这里95831这的是集显供电管理芯片吗?这里集显供电电感和PQ901的控制级相通,上管PQ901本身击穿短路GS级相通也会造成,楼主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电感前端与上管S级相连线路或G级与芯片驱动电压引脚端 判断故障。

网友E:
有些是有余电  所以量会上管G级跟电感通  放下电 阻值会慢慢变大  但也不排除供电芯片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里95831这的是集显供电管理芯片吗?这里集显供电电感和PQ901的控制级相通,上管PQ901本身击穿短路GS ...

发现你经常提出用手术刀断开线路板的做法,在普通家电的单面PCB板上适用,但在多层PCB板上并不适用!何况电脑主板走线密集,一刀下去可能切断数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你经常提出用手术刀断开线路板的做法,在普通家电的单面PCB板上适用,但在多层PCB板上并不适用!何况 ...

恩,这里判断故障也可以选择用烙铁头直接拆件的方法来进行。

网友:
这个管子跟芯片一般都是一块换的,这个芯片也爱坏。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还以为楼主是用风枪吹下显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是有余电  所以量会上管G级跟电感通  放下电 阻值会慢慢变大  但也不排除供电芯片坏

你说的余电指的是电感有储能作用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是有余电  所以量会上管G级跟电感通  放下电 阻值会慢慢变大  但也不排除供电芯片坏

我放过电之后量的 但是还是通的..

网友F:
这板子本来就有问题吧,清灰能清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本来就有问题吧,清灰能清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那同行怎么清的      又是短路又是片子坏的。

网友G:
楼主的功底还是很多的!!!!!这样短路的原因,估计还是静电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功底还是很多的!!!!!这样短路的原因,估计还是静电击穿!!!!

求加分

网友:
已经加分啦,楼主没有看到吗?

网友:
楼主说的“烧机”,对机器很不好,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网友:
清灰  乱清    不小心    不走运时  会这样  清灰也得多收点钱  我们杭州百脑汇    有的人30块就开始清了

网友:
应该不是除尘造成的吧

网友:
有时人为搞出的故障修死人

网友:
楼主同行好N,这清灰清的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达lz的水平哦

网友:
估计是隔主板的贴贴纸忘记装了

网友:
楼主的同行 也是中奖了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又是清灰人为造成的故障,按说这个风扇比较容易清灰,这货可能带电池清灰

网友:
     95831这种菅子坏得多,是常见病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这同行修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你经常提出用手术刀断开线路板的做法,在普通家电的单面PCB板上适用,但在多层PCB板上并不适用!何况 ...

这个不会啊  我经常用这招啊  基本天天用

网友:
上次我修到过一台G470集显上官GS是想通的,摘掉管子后一样相同,我就没管它可以正常用

网友:
不会不要乱搞哦

网友:
清灰之前没试机  要不只清灰焊盘怎么会连了

网友:
清灰看是小问题,稍微不注意就会搞到不亮机,那真的就喝冷水都塞牙缝了。

网友:
他的运气也太差了

网友:
上个月修了好几台G470,都是没有CPU供电出来,南桥挂,CPU挂。搞不懂怎么都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