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使用LVDS转换器转换信号方法

楼主(2014-09-04):
   1、先将主板连接屏线转换板,注意线序正确,将电视主板开机,屏线转换板指示灯亮则表示主板与屏线板连接正确,否则重新检查;
   2、待屏线转换板与主板连接正确时,才将屏线转换板正面朝上,插入LVDS转换器中,将电视主板与转换器都置在开机状态即可;
   3、图像花屏时,重复按模式切换键进行切换各种不同的模式。直到图像正常为止。
   4、转换器支持60Hz、120Hz、240Hz各种LVDS格式,如两根屏线的主板,只需接一根主屏线到高清转换板即可,另一根屏线不接。也可以转换需要的图像。

第6代转换器支持的LVDS信号格式及分辨率:(以下支持的分辨率是经过实测支持的格式,实测中,可支持6bit\8bit\10bit的LVDS信号全部支持,同时支持60Hz、120Hz、240Hz的单屏线,双屏线的LVDS信号全部支持,可以说此款转换器只要是LVDS信号就可通吃,可谓是维修测试主板利器)

配置的五块屏线转接板,上面有14种液晶屏接口,可以修市场上大部分的液晶电视!

图片放不上去给大家,可以自己去咨询那个淘宝店长 威惠科技

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试试吧,

发不了,大家自己上淘宝搜吧,威惠科技,店家有问必答,可好了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看不懂,

网上传来的吧

网友:
测屏的信号卡我都有。分辨率可调,2K以下屏通杀。但我不是卖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