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移动网络加一个交换机正常上网,加路由器无法获取IP

楼主(2014-09-04):
谁遇过移动网络,路由器连接电脑正常上网在加个路由器去就获取不了IP,加多一个交换机也可以,就是在加路由器不能获取IP.

网友A:
两路由器ip冲突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路由器ip冲突了嘛

没有两个IP地址都修改过的了,不会冲突

网友B:
192.168.1.1  把倒数第二个1改了 知道不是电信的 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2.168.1.1  把倒数第二个1改了 知道不是电信的 以此类推

修改IP我知道,就是该了IP还是一样的

网友:
把路由当交换机用,会不会?!

网友:
是不是二级代理限制。

网友:
好深奥呀,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