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714 VER2.0 G41M-S26无CPU供电,到无复位,亮机小修

楼主(2014-09-04):
好久没发帖子了!,主要是对于我做这样的小白,什么也不懂,没见过的故障我就分享下!  分享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下我们屌丝的小米手机

、分享手机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就是我上次修这个型号的板子的时候,丢了一块手机,。。。。。。。。(脏话》
想想挺气愤的,我的手机丢了!这个手机是我花了350个大洋外加一个GTX550i显卡换的呀!没办法,穷到家了,那显卡是我上次休显卡,误判导致的说GPU坏了!人家二话不说,就把显卡扔给我了呀!,我一看这么好的高端显卡,在我手里浪费了!干脆就修起来了,原来是是没有集显供电,用7120代换的居然好了,高兴一场,结果显存花屏,害的我就又花钱买的显存,测试完实况2013,全开特效,某有问题呀!就这样得到现在的手机!
不要光羡慕我的手机,看上面的芯片哟!这才是今天的主角,我换下来的芯片!

  事情发生在山东淄博!客户拿过来一块板子,说不上CPU不掉电,以上就掉电,
二话没说,就对CPU供电的MOS一侧,原来是短路!一个上管短路,我拿起疯抢干掉,换上去了,我先不上CPU,试试,不掉电了!立马上CPU,他娘的还是短路!爆粗了!呵呵!我下电,打下上下管的G级对地值!都是上管592,下管523,正常呀!也没烧MOS管呀,怎么会断电呢!我就量下所有的保险电阻,一切正常,都是正常值,一下子没了头绪!这么快掉电,只有换芯片了,不上CPU又不出供电,上了立马短路!

果断换了个芯片,TMD,CPU供电有了!

但是复位灯常亮!我想是不是VRMPWRGD,没出来,于是对芯片各种拖呀!可怜的芯片!

还不行,但是测到已经有3.3V了,难道我人品的额问题?
再换一个,果断就换了一个!!换上我傻了!还是没有复位
那我干脆还是按照时序来查吧!内存,南桥,北桥,总线,CPU都正常了!
查时钟!,CPU 的时钟0.48V有点偏高,pcie也是0.45v,但是当我查到IO的8728F时候,发现47脚为0V,而49脚有1.6V
而且PCI的时钟也为0V,不对呀!那估计是时钟坏了,导料板上废了半天找到了一个上去!RTM875T-531 还是在梅捷的破板子上找到的!我挺幸运的!果断换上了!,就等跑码!
可是一开机复位有了!但是就是不跑吗!在测量下时钟上的330排阻,电压只有1.08V,其他的CPU,PCI,PCIE的正常!我的天,这不是铁板呀!,想起这板子,我就想起我的手机呀!悲催呀!本来想着不休了!不过挺可惜的!但是我把他的芯片换回去,趁热上电跑了代码!do --
接着就没有复位了!给了我希望,我在吧芯片换回去试试,下面就是完美的结局!都懂得哦!,是我上次没有吧芯片焊好!导致的!焊工不到家呀!下面是亮机画面!

总结!

         《1》次板比较特殊,至少我很少见过,是芯片导致的短路!不上CPU,没出CPU供电!不会短路!
         《2》再就是到IO的时钟少了一个1.6v电压!估计南桥的时钟也有问题!换时钟芯片解决问题!
至于BIOS ,我上已经在别的帖子上发了,不传了!
                    发帖子不容易!大家积极的加分哟!给点辛苦分!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路走的有点曲折,不过还是忍不住赞一下,加油

网友B:
不错  图文并茂    有说服力

网友C:
VRMPWRGD这个信号一般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就会输出到南桥工作,可以下载CPU供电管理IC PDF图纸找到对应引脚测试点。

网友D:
主板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没有复位的,修好了供电一般跑马,,如果是供电 时钟正常没有复位的,,难搞的很。。。

网友E:
这种时钟芯片确实不好焊,楼主是用风枪吹上的还是烙铁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走的有点曲折,不过还是忍不住赞一下,加油

恩呢!是有点曲折,本以为不想修了!我们这边,40以上基本不修了!自己练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图文并茂    有说服力

有图有真相!呵呵

网友:
谢谢围观哦!还在继续更新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RMPWRGD这个信号一般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就会输出到南桥工作,可以下载CPU供电管理IC PDF图纸找到 ...

我就是根据图纸找到测量点!芯片是UP6206a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没有复位的,修好了供电一般跑马,,如果是供电 时钟正常没有复位的,,难搞的很。 ...

供电 时钟正常没有复位,可以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没有复位的,修好了供电一般跑马,,如果是供电 时钟正常没有复位的,,难搞的很。 ...

次板故障是,CPU供电芯片短路,不上CPU不短路!再就是,时钟芯片也损坏了!出的时钟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时钟芯片确实不好焊,楼主是用风枪吹上的还是烙铁焊的?

疯抢直接上,不带用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根据图纸找到测量点!芯片是UP6206ak

不同型号的CPU供电管理IC VRMPG信号测试引脚对应测量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时钟芯片确实不好焊,楼主是用风枪吹上的还是烙铁焊的?

最好用烙铁焊接比较稳定,风枪吹上有时候只是为了固定芯片引脚位置而已,而且容易出现引脚虚焊情况。

网友G:
用烙铁焊接可以多放点焊锡来回溜几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烙铁焊接可以多放点焊锡来回溜几遍就好了

你的方法很对,多放点焊锡溜几遍主要是让焊锡处于液体状态迅速流入芯片引脚留意不要出现连锡情况就行了。

网友:
有这板图纸吗?前两天修了一个这板,不开机,修不了。换IO都无效。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时钟芯片好多种啊不好找哦

网友(2014-10-06):
学习了,高手在讯维

网友:
我手里现在也有块这样的板,上U就掉电,应该是和你的情况 一样的,看了下EN脚打值只有50,会不 会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