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奇怪的长城 V247

楼主(2014-09-04):
  一客户拿来一台长城的24寸显示器,机器型号为m24e14,说指示灯不亮,告诉我开关有问题,拆开看了一下,开关确实坏了,换后发现还是不通电,测了下5V待机没有,中间弄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插上电源大概5分钟左右那个5V待机就出来了,然后再按开关一切正常,把电源线拔掉再插,又要等差不多5分钟左右才能亮,最后发现是5V待机不正常引起的。
  然后维修待机部份,待机芯片是tny266pn,还有产生5V 12V 24V的芯片UC3842+I6562,查tny266pn的PDF,

测试后发现tny266pn的第5脚320V正常,第4脚刚通电时1.5V左右,第1脚4.8V,(这些电压是不对的,待机正常时4脚)第1脚通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连接到另一个光藕中,当电阻一端变成17V时,tny266pn的第1脚才能变成5.8V,第1脚从4.8V慢慢的升,升到5.8V时,第4脚接光藕的就会变成0.8V,这样待机就出来了,后面就一切正常了,把电源线拔掉后,再插上又是这样一个过程,刚通电瞬间待机电压只有0.3V左右,过5分钟后就正常了。
各位师傅们,帮我分析下会是哪里有问题呀。会不会是变压器老化或者tny266pn有问题呀?

网友:
不懂266的启动顺序,你把1脚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A:
1脚的电容漏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的电容漏电了吗

怎么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