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9-04):
求帮忙算出A点电压    不要用软件  笔算  谢谢。。。算半天算不出我,,

网友:
VCCP-PG 进过一个1OK电阻 连接A点  说VCCP-PG 信号为低  这个10K电阻就与R129  并联  我想问下  信号低 就是接地? 和地短路?  好模糊

网友A:
应该在1.05V的样子吧。不知道对不对 根据电路大楷算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1.05V的样子吧。不知道对不对 根据电路大楷算了下

错呢  差距太多

网友:
我测试过,就是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B:
节点电压的计算,好像也忘了怎么算了,呵呵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在任一瞬时,流向某一结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由该结点流出的电流之和(结点是由至少两条线相交的点)        本来想发链接的,可权限不够!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在任一瞬时,流向某一结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由该结点流出的电流之和(结点是由至少两条线相交的 ...

....那你算啊  我也知道这个 但不会算

网友E:
设;
X为 V3S 流经 R130 R129的电流
  Y为V5S流经 R131 R129的电流
  A为A点电压值
则:
3.3=X*68.1+A
5=  Y*120+A
A=(X+Y)*49.9

我记得是这么算的 你可以验证哈

网友F:
修东西要这样精益求精吗

网友D:
我当时修 HP 4411S  测量A电压 当时不会算 还以为错,绕半天解决不了,,后来无意中看到月饼写的  知道A电压是正确。。。但还是不会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算啊  我也知道这个 但不会算

楼主难道不会百度么,什么都需要别人把答案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东西要这样精益求精吗

我在学习中。。新手刚接触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不会百度么,什么都需要别人把答案告诉你???

你知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
X为 V3S 流经 R130 R129的电流
  Y为V5S流经 R131 R129的电流

谢谢

网友:
节点电流计算

网友:
是啊  文化程度低  看不懂,现在会呢 谢谢大家  好人好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点电压的计算,好像也忘了怎么算了,呵呵

看到天意大哥 的解答  你也会那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修 HP 4411S  测量A电压 当时不会算 还以为错,绕半天解决不了,,后来无意中看到月饼写的  知道A电 ...

在哪个电路有需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