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9-04):
这bios为什么检测不到信息!但是可以显示mats测试通过!

网友:
楼主修显卡~技术了得

网友:
未知的BIOS芯片型号。BIOS芯片坏了好像

网友:
把这显卡BIOS读出来换个一样的ROM写进去再试试呢!
昨天有个哥们修显示器就是把程序读出来换了个芯片再写回去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认到芯片ID,换个刷写最新的程式试试

网友:
存储器故障

网友:
是不是ROM电路由问题。

网友:
提示的显卡ROM?

网友:
知道了!什么命令查看上一片显卡的测试结果!mats

网友:
刷个公版的bios试试

网友:
看来是bios出问题了!我用替换法试过了!确定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