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华硕P8H61 PLUS 挡代码22 F1

楼主(2014-09-04):
主板型号:P8H61 PLUS REV  1.00
故障现象:挡代码22 F1
更换部件:PU17
      昨天一网吧送来几台这样的电脑,一看这个东西是新货啊,可能有难度啊
先来个主板图
大气吧。
     上电一看在跑码,哈哈这个不会是好的吧,心里还在想就不动了当在22 F1,这下心里没低了,只听喇叭滴滴的在叫,想是没过内存,测了内存的SPD,复位,SMBCLK都正常 ,测到SMBDATA 0.2V左右不对,看来问题找到了,动手吧。测试内存插槽SMBDATA的对地值400多正常,到此时该上法宝了 在此就是他的一个转换,测到S  _SMBDATA_VSB对地只有26欧,该拆东西了时钟,UP6262 ,拆到PU17时阻值有400多了找料换上OK
到这也完美亮机。此故障不好用文字描述,我就给大家上了点图,希望大家给加个分哦。
说明:点位是一个朋友注册的一机一号,只可以在线看

网友:
不错,点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H61的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A:
S  _SMBDATA_VSB这个信号测试点楼主是不是在内存假负载上找到的呢?

网友:
H61算新板了

网友B:
求点位,,,,贴子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看到H61都怕了

网友:
楼主关系挺好

网友C:
是不是内存槽旁边的一个小8脚芯片???我也搞过几个这样的东东,我直接拆掉咯的,没有上,一样能用。。。

网友D: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G41,3.3短路,看着点位图拆了半天,最后拆了IO不短了,可惜没IO

网友E:
同求点位图上传。

网友F:
H61的板子只修到一片映泰

网友G:
那是个啥芯片,没看过,求型号,求作用。

网友H:
点位图怎么只能在线啊不能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内存槽旁边的一个小8脚芯片???我也搞过几个这样的东东,我直接拆掉咯的,没有上,一样能用。。。

在技嘉的主板上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图怎么只能在线啊不能上传吗

是的,我也是在线看的,我也想下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G41,3.3短路,看着点位图拆了半天,最后拆了IO不短了,可惜没IO

是什么IO啊,你没有料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H61的板子只修到一片映泰

以后这样的板子就会很多了,还不好修,主在成本高了

网友I:
今年一过,大量H61来了,怕也要上啊

网友:
也过保,会修到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  _SMBDATA_VSB这个信号测试点楼主是不是在内存假负载上找到的呢?

这个信号是转换给内存总线的一个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S  _SMBDATA_VSB这个信号测试点楼主是不是在内存假负载上找到的呢?

这个是内存的238脚,也是内存的关键测试点,阻值卡上也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那是个啥芯片,没看过,求型号,求作用。

芯片型号是UP6262,现在在华硕,技嘉,MIS主板上到处都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找个PDF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型号是UP6262,现在在华硕,技嘉,MIS主板上到处都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找个PDF看下

问下这里UP6262芯片是不是起到S  _SMBDATA_VSB信号作用的呢?

网友A:
UP6262芯片在这里是不是起到转换S  _SMBDATA_VSB信号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262芯片在这里是不是起到转换S  _SMBDATA_VSB信号作用的呢?

你下个那个芯片的PDF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今年一过,大量H61来了,怕也要上啊

H61马上快停产了,都要上H81,不过以前买的H61大都要过保或者快过保了,所以你说的对,会有大量H61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J:
H61马上快停产了,都要上H81,不过以前买的H61大都要过保或者快过保了,所以你说的对,会有大量H61来.

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了,挣钱的机会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了,挣钱的机会来了

嗯,是的。挣钱的机会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G41,3.3短路,看着点位图拆了半天,最后拆了IO不短了,可惜没IO

NCT5571D的

网友K:
SMBDATA 信号是在多少脚?238?

网友:
引用 网友K:
SMBDATA 信号是在多少脚?238?

是的,具体要以内存供电类型决定。

网友L:
有时候  修这样的主板 也是靠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时候  修这样的主板 也是靠运气的

要是都靠运气,都可以修板,还不如去买彩票

网友M:
h61马上就大面积维修了,看了楼主的这个贴,收获不小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h61马上就大面积维修了,看了楼主的这个贴,收获不小哟,谢

我们这里H61也成维修主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求点位图上传。

这个点位是传不了的,真不好意思哈

网友:
那是以后的主流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超频调压用的,可以不装,技嘉h61上是NCT3933U

网友N:
点位ie要多少钱买的呢。  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点位ie要多少钱买的呢。  想弄一个

不好意思这是朋友给弄的,有机会考下来就共享

网友O: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小白受教了。。。

多看点贴子吧,里面很多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O: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多看点贴子吧,里面很多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P:
不错,还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错,还能找到点位图

这个有点位图只是修起来快点,没有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网友:
主力板, 会修很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点位,,,,贴子收藏了,以备后用。。。

这个现在是求不到了哦

网友:
今晚刚修到一片P8H61-M LX. 也是没 SMBDATA-MAIN  通过点位找到是受SMBDATA-VSB影响.找到拉低此电压芯片打标型号为 3331A    SMBDATA-VSB  和SMBDATA-MAIN的关系 楼主搞清楚了没.望解惑啊!

网友:
楼主修台板很快啊,看来修的很多,问题找的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内存的238脚,也是内存的关键测试点,阻值卡上也有

求教SMBCLK是系统管理总线吗?是不是118和238 两个脚位? 还是SMBCLK是118脚 SMBDATA是238脚?

网友:
H61算是新板

网友Q(2014-10-04):
我今天有幸修到一块,修好之后才看到你帖子的  早知道先收一下了  没有点位 跑线太累了

网友:
水平不错,不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我今天有幸修到一块,修好之后才看到你帖子的  早知道先收一下了  没有点位 跑线太累了

你那天没有看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你那天没有看吗

看了啊 ,但是忘记了 是不是这块板了  有没有搜论坛,反正是不过内存 就按照不过内存来修了 ,我的也是clk 3.3V  data 只有0.7V的样子   ,最后跑了差不多1小时的线 累死了  才找到up626在cpu供电芯片旁边    我手里没有这芯片 直接摘掉 使用正常中...

网友:
H61我都没有见过修补知道从那下手,先看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了啊 ,但是忘记了 是不是这块板了  有没有搜论坛,反正是不过内存 就按照不过内存来修了 ,我的也是cl ...

这个机子是一个网吧送来修的,有好多的问题

网友:
兄弟,那个点位图哪里有找?

网友R:
通病来着,其实无需换件,有个方法就是割断和它的连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R:
通病来着,其实无需换件,有个方法就是割断和它的连线即可。

有件,上不上不是要好点吗,要是下次这个在坏了,不还可以收钱吗?

网友:
H61 都开始修了 没有PCI的用什么检测卡啊

网友:
我  去,太 给力啊

网友:
现在的主板比以前的难修多了

网友(2015-04-10):
谢谢楼主的点位图

网友S:
学习了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 真是高手啊

多看点贴子吧,会学到好多的东西

网友:
问下SMBDATA这是什么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