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外星人

楼主(2014-09-04):
    今天接到一台外星人,故障现象为开机报警8声,应该是显卡问题,拔掉独显,可以正常进系统,后来把接口清理了一下,重新插拔显卡后,能正常进系统,以为好了,谁知道是因为不认这块独显了,BIOS里也没有,想请教各位兄弟,这个是显卡坏了吗??坏了能进系统??还是别的原因呢?望各位兄弟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哎呀,为什么不把图片拍几张给我们饱饱眼福呢

网友B:
遇到这种很少见得机器。谁都头痛

网友C:
BIOS里面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坏了哦、只是可能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但是要确定,这个显卡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调试一下看看

调不了的,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很少见得机器。谁都头痛

是的,最主要是没有机器试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为什么不把图片拍几张给我们饱饱眼福呢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坏了,前天修到一个联想的显卡坏了,能进系统,就是认不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