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主板进水IO问题

楼主(2014-09-04):
今天接台E1471G 客户描述  不开机 在售后检测进水拒保 我拆机检测 进水很少 就BIOS那里轻微腐蚀 没有明显烧毁和腐蚀严重的地方,洗板水清洗后都看不出了,通电检测 不一会桥烫手 ,检测桥供电 已经短路 桥烧了 于是BGA把桥拆下 检测不短路了 于是定桥 回来安装后 通电待机3V 5V正常 待机电流0.06,开关电压3.3V有 按下开关时开关一端3.3V变0V,松开3.3V又有,电流无跳变。检测IO885L的46脚VCC供电3.3V为3V 阻止33Q,VDD0V,有维修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开机电路应该好修啊,要不要先断开3.5V后极……

网友: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情况,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你定错桥了啊 HM77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