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故障会不会导致风扇狂转,cpu占用率奇高,发热十分严重??

楼主(2014-09-04):
笔记本主板故障会不会导致风扇狂转,cpu占用率奇高,发热十分严重??
本人笔记本开始是上述情况,现在是开机风扇狂转,几十秒后断电(足够到桌面了),hm65芯片组,cpu集成北桥,换cpu无果

散热硅脂之类的没问题,也没有中毒

这可能是主板那部分故障啊

拜谢

网友A:
之前碰到过此类问题,刷个BIOS之后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很多机器一开机风扇狂转,掉电,CPU温度高之类的都是BIOS引起的,LZ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过此类问题,刷个BIOS之后好了

额,,,

找机会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杯具,现在开机5秒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