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问什么是挡内存

楼主(2014-09-04):
才开始接触修主板, 经常听各位大大说挡内存, 不知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被内存挡住了,过不去
就是计算机在执行初始化指令时,读取到内存时发生错误。一般为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或内存条坏

网友:
C1,这个是最常见的。

网友:
再说的白点,就是有个主板检测卡,上面的符号显示C1,不再走了,就是挡内存

网友:
要么是内存自身问题,要么就是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有问题导致。

网友:
挡内存就是内存不过呗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就是主机像没有插内存一样

网友:
就算内存没捡过去,常见的显示c1

网友:
挡内存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跳到内存,不往下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