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

楼主(2014-09-04):
此主板开机无任任何反应,无图纸,也无思路,求好新人帮忙,找到了点位图,请好心人帮忙分析下

asus m4n68t le v2.rar

网友A:
首先得查查开关针有电吗,你虽然没有图纸,但可以按平常积累的经验大致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查查开关针有电吗,你虽然没有图纸,但可以按平常积累的经验大致判断

找IO引脚定义来查,最点查IO附近的822

网友:
开关针查了,有4.61V ,复位1.9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IO引脚定义来查,最点查IO附近的822

好的,我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估计又是822在作怪。。。。

网友:
内存供电附近有个822好坏

网友:
没的方向啊,改有电压的地方好像都有
822全加焊了
就是点不亮,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为啥这个822排阻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