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电源管理芯片那脚信号是开启晶振芯片

楼主(2014-09-04):
(图片)

网友:
pgood,第十脚,

网友A:
嗯,十脚,2楼正解

网友B:
pg  电源好 10脚 开启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g  电源好 10脚 开启时钟

请教楼主这个pg信号开启谁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  电源好 10脚 开启时钟

哦 原来真是10脚是开启信号 想问下 怎么我一测试10脚电压信号 主板就自动灭了呢 是不是集成在北桥的晶振坏了还是电压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十脚,2楼正解

请教楼主 怎么我测试10脚信号电压 主板会自动灭了  是不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pg信号开启谁的时钟?

都到这里了那就是开启时钟芯片呗,全板的时钟

网友:
rt924510脚 开启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pg信号开启谁的时钟?

这个PG信号分为两路  一路给南桥做复位  一路给主时钟芯片做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