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二修 Y480进水机

楼主(2014-09-04):
                                               第一台  机型:联想Y480     故障:进水2修无待机

一、首先目测1修拆掉了几个腐蚀掉的电容,换过一个场管,估计是个二把刀。裸板打主供电对地阻值、公共点对地阻抗,未发现明显短路;PWM电源芯片未进水,就几个电阻电容腐蚀,焊盘烂掉,估计好修。
二、由于该板子未标料号,不知道进水的小电阻是干什么用的,用最快的方法哪坏修哪。裸板通电,公共点电压正常19V;3VALW\5VALW未出;3VLDO\5VLDO未出;电流表指示0000无待机。
三、查看图纸知道待机芯片为RT8205,仔细检查相关脚位电压如下:

    13脚LDO EN 0.035V明显不正常,直接过孔到了板子另一面,来自于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进过跑线发现被腐蚀的正好是这个PR411。

    找到了RT8205PDF,查看EN引脚定义:

①EN是RT8205总使能脚,用于开启2VREF基准电压 VREG3 VREG5。
②EN引脚绝对最大电压为-0.3V<EN<30V

没找到499KΩ电阻,找到一个330KΩ将就的换上去,焊盘腐蚀掉了,直接飞了根线过去,LDO EN变为4.4V左右。

四、裸板通电,电流上到0.03V左右,马上掉回0000。测得3VALW\5VALW;3VLDO\5VLDO依旧没有起来。再次测试芯片相关脚位,电压如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出LDO,先裸板断电打3VLDO\5VLDO供电对地值,发现敌情,5VLDO对地值为0003明显短路。过孔到了主板背面的PC421。

四、烧鸡大法伺候:接上电流表,电压开3V,正极接PC421,负极接地。电流马上到了0.6A左右,待机芯片爆烫。马上拆掉待机芯片,再次打5VLDO对地值,已经正常。手头上找不到RT8205 只找到一个TPS51125,两颗通用,直接代换。

五、接电流表,这时候已经有待机电流了0.009左右。触发开关,电流上到了0.9A左右。该板子虽说是独显板,但是没上CPU之前电流偏高明显。不管它,断电以后上CPU内存。这时候电流上到1.7A左右不动了,屏幕不亮。

六、凭经验手摸全板,再次发现敌情,声卡芯片ALC269爆烫。快速拆掉故障原件,再次触发,已经正常点亮。 换上一颗新的声卡芯片,此机修复。

网友:
兄弟的帖子 都很用心在写,,

网友:
总结了楼主的方法是一看,一测,三摸,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