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g31mel 不跑吗 求助

楼主(2014-09-04):
      今天接到3块铭瑄的主板   上电看诊断  卡  直接显示 b8 b7(4位诊断卡)   按时序来测试  内存 桥  总线 全部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时钟 pci  pci-e  正常  复位 cpu  ok   pwrok 也有了就是显示 b8 b7   时钟 io也换    无法修复      第二快和第三块 问题都是一样的 什么  时钟  复位都起来了  就是不跑卡   三块都刷过bios  换过bios   lad线组值都是正常的    没有断线   用灯座打cpu  和内存   也正常     求大家  一个思路啊

网友:
尝试压一下南北桥看看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没看主题

网友:
建议你换GB南桥。

网友:
重新值下北桥试试

网友:
建议你换GB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