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TFT22W90PS程序

楼主(2014-09-04):
一台易美逊的21。5的LCD显示器不通电,拆开机发现电源板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上5V转3。3V不正常,换一个管子后,通电可以开机,但不插VGA线显示无线号输入,接上VGA线显示输入不支持,显示器后面DVI接口试也也不行,测量接口定义,条件都正常应该是程序坏了,但一时找不到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哪位大哥有,发一个,先谢!!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梦想家MQ221WD(TFT22W90PS)_TCRSMTNYX3X2HN 715G2883-1-6 TSUMU58EHL-LF SST25LF020 屏.rar

网友:
在淘宝上买了N个刷上都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最后换个15元驱动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