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ECS G31进系统进PE卡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4-09-04):
精英G31

故障现象

维修思路:供电不稳定,供电滤波不良,声卡  网卡等外设,刷BIOS,GB南桥。
刚开始动手的时候客户说要尽快,一吹我就急就容易犯错误,跟他说了这问题比较难搞哦。
让他等十几分钟看看吧。
1示波器打了下所有供电波形正常
2、 进PE卡滚动条死机时也测了下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有。
3、上次修了块富士康也是这种问题换SB修复,有点想换SB的冲动。
4、突然想起了饼哥传给我的绝密。

5看下面的图片吧

网友:
图片没传上   在这里
1.

2.

3.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咋样弄好了,我今天遇到一个进不了PE的  是电源问题,换电源就好咯 。。。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还是?未完待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咋样弄好了,我今天遇到一个进不了PE的  是电源问题,换电源就好咯 。。。

不好意思       新手发帖 没把图片上全成功

网友:
  屏蔽了USB

网友B:
你把网卡屏蔽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网卡屏蔽就好了吗

是的  把LAN关掉

网友:
关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把网卡换了试试

网友:
关闭了网卡那不是还得加一张PCI网卡咯?

网友:
关了网卡,真的秒杀!!

网友:
说明网卡O了。  其他摸摸烫不? 或加上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这帖子,绝对长见识!!!
分没了,改天补上,我也有个AMD FM2单桥主板,跟你一模一样故障,可是不是同芯片组【单桥、换了新的一样】

期望楼主经验能助我明日秒杀,哈哈哈

网友:
个AMD FM2单桥主板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