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W电路芯片TON脚的频率设置脚引发的问题解析

楼主(2014-09-04):
我最近一段时间修到过N例机器都是PMW芯片的TON脚电阻开路的,引发的问题一般是不出电压,或者电压不稳定等问题,此脚一般在修PMW电路的时候容易被我们忽略掉,此脚有好几种定义,厂家根据不同的设计来改变这个脚的频率来设置此脚的电阻值或者直接接地等等,当然也有些是直接通过接100K电阻或者到1M的电阻上拉到19V或者+5VALW 等等来达到设置PMW电路工作频率的目的。下面我上传几张图纸。。。欢迎大神拍砖或者喷火。。。

网友A:
遇到过,门限电流设置脚

网友:
这个引脚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门限电流设置脚

是频率设置定义脚吧?

网友:
TON 就是 MOS管的 频率设置 引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