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开机提示

楼主(2014-09-04):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个提示怎么解决吗?,系统不能进去,PE进去快到桌面时也卡住了

CMOS电池放电过了。然后网上有说换电源,也试过了。还有就是拔掉硬盘也不能进PE
技嘉G41的主板

内存 CPU都换了。。有谁碰到这情况吗?感谢了。。。。

我一个板卡级的小白,有时候看到迅维里的精彩帖子就有去学习的冲动,我知道有这么一天的。

感谢看了我的帖回复的同仁们

感恩看了给我指导的大虾们

网友:
试下刷BIOS    拆串口芯片

网友:
开机能显示,问题一般不是很大,,,,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把外部设备全部去掉后,如果还是会,就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看那会烫。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应该是有外设挡住了啊

网友:
有可能桥咋地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http://www.baidu.com/s?word=veri ... ite888_pg&lm=-1菜鸟与高手的区别是,一个只会问为什么,另一个是会问为什么了还懂的找答案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多,不过可以先试试楼上的,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把管理ide口的那个芯片拆了

网友:
客户半路杀回来说还有保修。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