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4-09-05):
同行送来一台ACER 4750G机器,说是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图像,上半部分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接过机器通电看看,正如他说的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图像,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相信客户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修,还是先把上半部分换掉试试,故障依旧。果断拆机,拆开机器主板没有被修过的痕迹,既然有背光是不是屏供电少电压呢?那就先从屏线接口开始,先测屏的供电都正常,那就不是少电压,断电打下阻值,当测到屏线接口的23脚LVDSA_DATA0_R和 24脚LVDSA_DATA0_R#时阻值只十几欧, 这肯定不正常。下一步就查这两信号的来源,顺着往下查这两信号来自RN9401和RN9408,但是RN9401在主板是没有装的,那就由RN9408转换而来。 LVDSA_DATA0_R和LVDSA_DATA0_R#是由LVDSA_DATA和LVDSA_DATA0#经RN9408而来,打了RN9408的3 4脚阻值也只有十几欧,由此可见还得继续往前查,发现这两信号直接由南桥发出, ,果断取下南桥,取下南桥打了下阻值无穷大,从料板里找了个好的HM65换上,换好后再打下阻值六百多正常了,再次接屏通电测试大大的几个英文字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这样的故障修到了几台,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

网友:
问题千奇百怪  无法预测

网友:
475系列的机型就爱坏南桥

网友:
好多都是通过南桥转换才显示的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也是一样的问题。。

只是现象是缺色。

网友A: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故障应该是 有背光 灰屏,无图像吧

网友:
南桥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真是有长见识啦!

网友:
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还是比较好修,毕竟只有那几组信号

网友B:
“上半部分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楼主你这上半部分指的是哪个部分?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上半部分,有点奇怪,楼主是不是指的屏啊,换了屏是吧,听着好别扭

网友:
我有台 换显卡   没有换桥

网友:
6系列的PCH好像容易引起这种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半部分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楼主你这上半部分指的是哪个部分?

上半部就是屏和屏线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是的南桥坏了,加焊没用,必须换桥。。。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缺色。以为是显卡问题。后来确定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