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修好联想小Y470通病,小Y过LOGO三秒掉电维修 附短路,U11,U49烧毁维修方案,

楼主(2014-09-05):
日期:14年9月初地点  东莞电脑城
维修人:我在广场吃炸鸡
机器:联想Y470
I5 CPU  AMD显卡  此机也有N卡
送修故障:开机正常显示亮机 过联想LOGO后三秒 硬盘咔一声  掉电

同行送修的机子,周末比较忙。随便报了个价说桥有问题,工作不良,需要更换,习惯了报价桥有问题。150元同意维修,【东莞维修价格低,就修桥能收费到130,150,修修电路100块都还要还价】
开始维修 拆开机器祼板量了半天  3V 5V肯定正常的哈  CPU电压正常  正常显卡1.5V供电  论坛上有哥们说了 这机子显卡供电有通病  待会讲下
   万用表撮了半天没找到故障,此时同行又打电话摧了,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默默的吟了一句饼哥保佑哈  呀的 装好散热片,接开关板 电流唰唰上升   5秒 10秒 20秒 没有掉电了 哈哈  裸板接上硬盘正常进系统了  好了装机。装好测试  快进系统又掉。呀的  机子还是有问题 。
   论坛一哥们也有这情况  他说是19V电容有轻微漏电 插了可调电源 测量51125 16脚 18.9V  按下开关有0.2V下降 掉电后恢复  这个电压没有问题;  不管了 上BGA 100度烤了几分钟 希望是有受潮的电容能恢复正常  烤完试机不行  一天结束 下班 回家。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来修这个机子。哈,早上脑袋儿还是好用哈 通电 测量开关板 开机键SW2 正极3V 一键还原键SW1 3V 正常 按下开关 SW2 3V拉低  万用表死戳在上面  咦,3V拉低后产生未能产生低电平  3V只有0.5几了 正常应该能回到3V  哈哈,不管 飞线3V到SW2正极   按开关 瞬间拉低后恢复到3V  接上硬盘正常进入系统  至此  此机修复
飞线上图

我是接了充电LED指示灯的+3V 到开关板接口对应的SW2开机键。

修了此机也发现小Y还是有好多通病的哈  顺便说说  上图

显卡供电N管 U11 图纸标识为U49,烧毁或工作不良  开机蓝屏和显卡不能正常工作用一下时黑屏都是它坏   管子型号是4478 随便装个N管就行的  此故障一般是由于电脑左边D壳祼丝柱损坏导致 。

B+ 大短  上图

屏线旁电容这颗电容爱坏  掰掉就好 呵呵
我的讲话完了  有分的朋友们:lol  你们懂的哈

补充内容 (2014-9-5 22:17):
拔掉开关板用表笔开机也会掉,不是开关问题的。

网友A:
呵呵LZ不妨换个开机板试试,也就是键盘压条,联想好多机器进系统调电,风扇不转的都是开机压条造成的

网友B:
弄了半天,原来是开关板的故障,真是有点想不透

网友C:
这个Y470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Y470很爱坏!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又知道一个通病了

网友D:
你接充电指示灯  那不充电的时候是不是有掉电呢

网友E:
开关板坏了一般都不太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LZ不妨换个开机板试试,也就是键盘压条,联想好多机器进系统调电,风扇不转的都是开机压条造成的

拔掉开关板用表笔开机也会掉,不是开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半天,原来是开关板的故障,真是有点想不透

谁说了是开关板问题了?

网友F:
大短的通病遇到一台,160,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接充电指示灯  那不充电的时候是不是有掉电呢

事实已经证明了
,不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关板坏了一般都不太注意的。

不是开关板坏  忘了说  不装开关板 用表比开机也会掉电的,因为按开关后没正常产生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的通病遇到一台,160,哈哈

还是打短好修。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Y470的问题太多了

问题多没事  好修就行,都是给俺们送钱钱的

网友H:
Y470刚出来时性价比挺高的但有一致命伤就是散热做的不好。请问楼主SW2负级不是从EC发过来的吗?它检测到SW2被按下产生高-低-高电平变化后去执行下面动作,这跟我以前理解很是不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Y470刚出来时性价比挺高的但有一致命伤就是散热做的不好。请问楼主SW2负级不是从EC发过来的吗?它检测到SW2 ...

是的  小丫热热一般般。呵呵  负极肯定直接接地了  反正我遇到这问题就飞led+3v  已修好多 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小丫热热一般般。呵呵  负极肯定直接接地了  反正我遇到这问题就飞led+3v  已修好多 台啦

散热
。,

网友I:
看到这么大的字    眼睛看的好累

网友:
大神的问题,小白不懂……

网友:
又检到便宜了

网友:
这破机器显卡容易坏,显卡供电容易坏。

网友:
应该上个开关板接口电路给大家看看的 到底那电压是这么产生,为什么会不起来

网友J:
恳请楼主上一个开关小板的局部原理图

网友K:
把开关修一下,开关那有问题。你这样拉线后续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开关板坏  忘了说  不装开关板 用表比开机也会掉电的,因为按开关后没正常产生低电平。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这么大的字    眼睛看的好累

我 ,廾,就是怕你看不清楚才好了这么大的红字体,黑黑  有没有很体贴,有没有给我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开关修一下,开关那有问题。你这样拉线后续肯定有问题。

为什么哦  你给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恳请楼主上一个开关小板的局部原理图

好的  我查一下回复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强大 学习了

小心了哈  这样回复是灌水哦

网友:
帖子要沉鸟。。。

网友:
漏电  导致的吧

网友:
不是哦   是按下开关没能正常产生高低高  电平。3v起不来 这个机都有这问题

网友:
Y470接触的少 ,还不知道有这么多问题 希望多遇到点

网友:
按开关时开关电压没有能回来3V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
飞线是线性3还是PWM3

网友:
上次遭到一台,屏接口那个电容烧了一片,挖了一个洞,好了,,高兴了半天,,,等到关机时,傻眼了,关机变重启了,,晕菜了

网友M:
问一下楼主,没有高-低-高也可以触发??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好人做到底。分享一下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问一下楼主,没有高-低-高也可以触发??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好人做到底。分享一下也好呀。

待机状态为高,3v正常,按下开关后拉低,为低  正常,但电压起不来   高低高,高不正常了,所以飞线led+3V,高低高 正常,触发开机   顺利进系统   over

网友:
下次我修机,也吟一句,保佑呀。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个,故障一样

网友:
学习楼主方法也搞定一台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插上电源就一切正常,是吗?

是啊

网友:
主题 629

帖子 130

会员等级:铜牌维客

铜牌维客, 积分 130, 距离下一级还需 70 积分
发消息.
发表于 2014-9-5 09:02 | 只看该作者 看到这么大的字    眼睛看的好累

网友:
坚决给赞!修过一台U11坏的,故障独显打驱动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LZ不妨换个开机板试试,也就是键盘压条,联想好多机器进系统调电,风扇不转的都是开机压条造成的

修过一台华硕K55的机器!开机亮了之后不定时暗屏!最长是能进系统!!修了几天没搞好!想放弃了~!因为这叼机器D壳一体的!装开关得一起装开关!想还给客户时想战袍亮一下的!为了省时就用表开了一下机!亮了不暗了~!在开关板上换了一个三极管好了!所有都正常了~!价格600元!检了一个好价格!

网友N:
显卡供电U11这个学习了,上次有台这种问题都没搞定,估计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饼哥保佑,K46A拆显卡芯片不亮能修好。

网友:
换根排线嘛,
这样也要飞线,总是感觉有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卡供电U11这个学习了,上次有台这种问题都没搞定,估计都是这个问题。

U11坏了一般会出现现象为不显,蓝屏  无法安装驱动。   这个问题好修

网友:
哪里有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三极管,你换的那东西应该叫个霍尔磁原件,好像是这个名字吧,是待机开关来的,还有我说了  我没装 ...

嗯 ,是个休眠开关,AB壳内的磁铁,关屏时控制其导通。正常待机时,信号输出LID_CLOSE#到EC哦,一般要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到过几个一样的问题

是吧  这机器都有这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相当于按着开机键一直不松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电脑启动这个过程开关电压是3.3  - 0  -3.3的跳变,  就是待机时为3.3V   按下开关拉低触发启动  松开按钮回到3V 完成前两步也就触发启动了。  我这里是按下开关3 V拉低后起不来 ,给它一个3V  Ok了

网友(2015-12-11):
引用 网友G:
那完了  我没文化  已经不能跟你们沟通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还真没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