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告诉你电容不能乱拆

楼主(2014-09-05):
     机型:ACER 4738   故障:进水二修

一、目测全板,仅待机芯片周边进水比较严重,待机芯片被换过,焊盘掉脚;打全板主供电对地值,未发现明显短路,公共点无短路,估计好修。
二、查看进水腐蚀部分。

①VIN引脚断了,PC72也不见了,直接在PC72位置飞一根线到VIN引脚。
②PR135不见了,PR134有被加焊过的痕迹,马上测了一下PR134 390KΩ应该是被上家焊反了。马上拆了一个150KΩ电阻焊回PR134位置,再将原来的390KΩ电阻焊到PR135位置。处理了一下被腐蚀的焊盘。
③PR140不见了,一时半会找不到1M的电阻,直接将PR140 PR141两颗电阻都换成了500KΩ的。PR140上端VIN焊盘腐蚀,从公共点拉了根线到PR140。

三、通电测试,电流表指示0000无待机,按开关无反应。
①测量公共点VIN 18.6V左右,正常,这是因为电源头进来经过一个硅二极管有正向压降的缘故。

②测量RT8206B VIN \EN引脚均无电压,仔细检查才发现PC72这边的焊盘还有腐蚀,VIN这边断线了。公共点再飞一根线过来。

四、再次通电测试,这时候已经有待机了,按开关电流上到0.033A左右掉,再按开关依旧。
①通电测量3VLDO\ 5VLDO \3VALW\5VALW已经正常产生,触发瞬间测量全板主供电均未起来。
②这里涉及到一个上电时序的问题:
常见的笔记本都是先有3VLAW 5VALW以后,按下开关,EC收到SLP_S5#/SLP_S3#以后,首先会发出3VALW转3VRUN\5VALW转5VRUN开启信号本机里面叫做S5_ON,用于产生主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VCC,以及芯片外围的辅助电压。接着EC才发出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SUSON MAINON用于开启内存 桥 总线供电等等。
③全板主供电都无电压,主板有上电动作的情况下首先要想到的是3VRUN 5VRUN是否正常。

五、检查3VRUN 5VRUN,还真是被我发现问题。

①PQ15 D级5VPCU正常5V,另一端S级按下开关以后才1.8V左右,G级3.3V。再查+15V发现也是只有3.3V左右。+15V不正常。
②追查+15V。

这个+15V产生的原理是这样的:
5VALW经过一个锗二极管被降压成4.7V左右,经过电容连接到3VALW下管驱动。电容是可以充电的,一端电压被升高,另一端也会同时升高,这边的4.7V就会被升高到10点几V左右的电压。经过一个锗二极管变为10V左右电压,再次被3VALW下管驱动电压升高到15点几V左右的电压,又经过一个锗二极管,被降为15V左右的电压,用于开启3VRUN 5VRUN 。
③经过测量马上想到要么电容坏,要么断线了。边上仔细一看,乖乖的,两个电容都被拆掉了。

六、马上换上这两颗电容,+15V终于起来了。上U 内存,已经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
师傅,你要说明啥,没看到你解决问题呀,修好了吗,好了告诉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写好,就点了发表吧

网友A:
自举升压电容不能乱拆这大多数人都知道,遇到过只升压一次到9V左右,第二次升压不起来,把第二次升压的双二极管和电容换到第一次升压的位置,同样能升到9V,证明双二极管和电容都是好的,可第二次升压就是不出来,只要把第二次升压的二极管装上就一次升压都没有,最终出来只有4点几V,第二次升压不装,则第一次升压可以正常到9V,最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B:
笔记本就是矫情啊!!拆个电容都会导致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电容不能乱拆这大多数人都知道,遇到过只升压一次到9V左右,第二次升压不起来,把第二次升压的双二 ...

会不会是哪里漏电了啊,干脆拆下二极管和电容,手动改三根线上去试试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电容不能乱拆这大多数人都知道,遇到过只升压一次到9V左右,第二次升压不起来,把第二次升压的双二 ...

后来设计的机器大多不设计这个自举升压了,改成从公共点等拉VIN过去了好像,要是修不好,可以直接改了吧应该。。。

网友:
看得有点乱,没看明白。。。

网友:
发这个还是很幸苦的

网友:
你这里的电容肯定不可以拆,必须要电容和二极管搭配才可以完成升压的!

网友:
我昨天也修过一个4738,就是这个390K的电阻我找的好难啊,最后找了一个330K的,分压计算了一下是5.9V。装上就好了。

网友:
写的有点乱 不过还看得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来设计的机器大多不设计这个自举升压了,改成从公共点等拉VIN过去了好像,要是修不好,可以直接改了吧 ...

当时我就是直接拉VIN过去解决的,当时还担心会不稳定,不过到现在几个月了没见返修,看来行得通只是为什么没升压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
升压电容怎能乱拆、、

网友D:
这特么完全看不懂,写的一塌糊涂

网友:
肯定碰到哪里了

网友:
一修的人坑爹呀,拆那么多 想让人家变铁板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上家维修人员乱拆电容吗

网友:
技术不错,写这么多应该给个精

网友:
思路不错,表达能力差了点兄弟

网友:
写的是有点乱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发帖 总比没有贴强啊

网友:
写了那么多内容,虽然有点乱,还是大概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就是直接拉VIN过去解决的,当时还担心会不稳定,不过到现在几个月了没见返修,看来行得通只是 ...

没拆掉负载试试?一般不会有断线吧。。。

网友:
很给力,平时都没注意到哪里,给你加5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易懂,不愧是讯维培训出来的学员

网友:
写的不错  哥们 顶你。。。。发贴也不容易。

网友:
不错 很详细   通俗易懂

网友:
修不好要尽量恢复啊!楼主!挺厉害的,进水的机子本来就有难度了再加上扯件!

网友:
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
升压电容肯定是不能少的啊

网友:
旁路电容一般可以直接拔下吧

网友:
不怎么明白。。。电容拆了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电容不能乱拆这大多数人都知道,遇到过只升压一次到9V左右,第二次升压不起来,把第二次升压的双二 ...

电路对升压二极管跟电容质量要求较高!特别是二次升压了,比一次升压高出许多电压。

网友:
很好的 细心 技术好

网友:
要看哪个地方的电容,有的还是可以拆的吧

网友:
有时一些问题确实是自己弄出来的

网友:
纠正一下时序上的问题
NBSWON#-->EC-->S5_ON-->场管-->5V_S5、3V_S5--SB
            EC-->RSMRST#-->SB
            EC-->检测LID#正常后,发出DNBSWON#-->二极管-->SB

SB-->SLP_S*#-->EC--->开启各大供电

网友:
人为的破坏呀,楼主细心,好像进水这个升压电路总爱出问题

网友E:
不懂什么叫自举电容,既然作用是升压那么显示器电源板那个400V大电容也是升压的吗?拆掉它电压就270V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进水机还是很难修的

网友:
电容应该是被上家拆了

网友:
关键的电容不写上了 PC76 PC7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特么完全看不懂,写的一塌糊涂

这个还看不懂???已经明白的不能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特么完全看不懂,写的一塌糊涂

我只能说呵呵!!! 这个真的明白的不能在明白了啊!

网友:
电容是可以充电的,一端电压被升高,另一端也会同时升高,这边的4.7V就会被升高到10点几V左右的电压。

这句话有点看不太懂。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多多发贴,让我们多学点

网友:
经常拆掉的电容不装啊,以后注意了

网友:
这个电容的看位置和作用吧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又仔细看看,能看懂了

网友:
很清晰。。一看就懂了。。。怎么会看不懂呢

网友:
这个升压电容确实不能乱搞

网友:
其实修机器就是要耐心   我就是没耐心

网友:
    看得懂啊,楼主辛苦了,又给我这样的小小白指明了方向啊,谢谢

网友:
要电容和二极管搭配才可以完成升压的!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就是电容两头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好帖,又一次见到15V升压问题,电容故障,楼主怎以没有把电容具体的原因分析一下呀!高手有避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什么叫自举电容,既然作用是升压那么显示器电源板那个400V大电容也是升压的吗?拆掉它电压就270V了

400大电容是抗高压的。

网友:
这本被上家修过,乱取了一些零件,还算是可以了,没有取掉待机芯片通电,那估计你得修一段时间了

网友:
分析透彻

网友:
技术帖,懂得人一看就明白,不懂的看了半天也不知所以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深有同感,也修过一样的板4738ZG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特么完全看不懂,写的一塌糊涂

这个浅而易见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网友:
感觉楼主写得不错啊,菜鸟表示看得懂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嘛。。。二极管反向截止。。

网友:
我是不太乐意改变原电路设计

网友:
案例真的很不错,宏碁4738,广大代工,就是版号后面几位有点看不清,老师上课讲过这个板子,如果没有这个自举升压,这个机器就不会干活。所以说,电容真的不是随便拆的

网友:
I服了很多人,维修人员那是写文章的吗?还要讲文笔这篇贴子已写的够通俗了,就是两个自举升压小电容摘了不能升压15V电压,要提高自已的电路水平而不是要求别人提高写作水平!

网友:
5VALW经过一个锗二极管被降压成4.7V左右,经过电容连接到3VALW下管驱动。电容是可以充电的,一端电压被升高,另一端也会同时升高,这边的4.7V就会被升高到10点几V左右的电压。经过一个锗二极管变为10V左右电压,再次被3VALW下管驱动电压升高到15点几V左右的电压,又经过一个锗二极管,被降为15V左右的电压,用于开启3VRUN 5VRUN <可以给详细的解答吗》

网友:
高手啊 。 维修需要谨慎啊

网友:
呵呵,上次我的HP 电容丢了找不见硬盘

网友:
一般只要是接地的电容都可以拆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个这个  也是进水  一插电板层内部着火  报废了

网友:
应该加强学习。不然,很多电路都 是看不懂哦!理解起来真的很难

网友:
被我猜中了。自举升压电容被错摘了。

网友:
写得很好。升压电容在这里很重要。

网友:
写的不是很明朗 。但还是看懂了。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一般小电容坏的其实挺少的,真遇上了   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技术挺好的,也有耐心   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就是矫情啊!!拆个电容都会导致这问题!

  不是矫情。 没有两个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矫情。 没有两个升压电容。

没这两个电容  15V 起不来。。意味着后面的  转换电压起不来。     转换电压的管子  G 级 需要15V

网友:
电容是不可以乱取了上次一个G470花屏就是取了俩电容

网友:
修好这种机子心里特别爽  就烦半天找不到问题点的

网友:
就是 自举升压 问题 也能写这么多呀

网友:
技术部错啊

网友:
升压电容肯定不能拆的

网友:
这是倍压电路部分的电容肯定是不能乱动的。。楼主很强大,实力很强。。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什么叫自举电容,既然作用是升压那么显示器电源板那个400V大电容也是升压的吗?拆掉它电压就270V了

这个400V不是升压的,是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