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CMLX1.00主板通病维修,新手发帖,老鸟勿喷

楼主(2014-09-05):
本地15元收来一张华硕的G41板子,看这成色挺不错,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店家说这板子点亮不跑码,开价20,最后被我15元搞定。

回家检测,发现俄罗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不亮,测CPU假负载上的信号,总线供电1.2V,时钟没有,PG没有。桥供电1.13V是正常的。测电源管理芯片48脚,有1.2V的VRMPG信号发出。再看看上面三个三极管下方的822排阻。有输入,无输出,明显就是这个822排阻坏。料板上找个替换后,上CPU顺利跑码,整个维修过程还不到10分钟。

网友:
822排阻在哪啊看不到啊

网友:
直接赚了150

网友:
有输入 无输出  说的很直接  但是很模糊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
看不明白
话下出来啊

网友:
哪里收的   我也想收几块

网友:
15块钱买来的啊,南方人收坏的还50那

网友:
捡便宜了!

网友:
我能说15块那个店家能卖我么  不过LZ运气真好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再一次肯定了我对华硕主板维修的新思路~

网友:
这板现在很少有了  二手的都能卖100多   你赚了

网友A:
楼主我有一块P43主板。CPU供电短路。插上24P和4P无法触发,绿线电压为低电平。但拔下CPU的4P供电就可以触发,我怀疑是CPU供电短路,电源保护了。装上CPU后,8个MOS管的3个脚位都对地短路,CPU的4P供电插槽12V也短路。拿下CPU就不短路了。是什么原因? up6206ak+up6281s8请问这要怎么修?

网友:
通病啊通病。我怎么没遇到过822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一块P43主板。CPU供电短路。插上24P和4P无法触发,绿线电压为低电平。但拔下CPU的4P供电就可以触发 ...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V星的G31,上CPU就会对地短路,上假负载就毫无问题。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无果。最后重做了CPU座子修复。

网友:
简直是送钱给你。技术不错。华硕板就是爱坏822排阻.

网友:
关于华硕主板维修顿时有了新的思路~

网友:
希望尽快有机会通过新思路维修华硕主板并发帖~

网友:
这个822坏,是通病吧,我看好多位哥们都说这个好坏了

网友:
请画个圈圈指出822排阻的位置,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