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大花盲测后如何看结果!

楼主(2014-09-05):
显卡大花盲测后好像有个指令查看上一片显卡的测试结果!我不记得了!

网友A:
显卡大花一般都是显存或者程序导致的  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大花一般都是显存或者程序导致的  不好修哦!!

请问你知道如何盲测后用pci显卡输入指令在DOS看测试结果!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用858风枪加焊!OK了!不花了!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你按几测的啊  8 测就按33  看      4x   就按4xx

网友:
就是用BGA了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