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帖 SSD

楼主(2014-09-05):
我们偌大一个讯维社区,没有人修固态硬盘么,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好像固态硬盘储存数据 用的是储存颗粒 一般不容易坏  一坏就不容易恢复

网友:
一般都不修,只做数据。因为,维修价格也非常昂贵,维修设备贵,修复率低。
一旦FLASH芯片损坏,是无法维修。

网友B:
如果,维修价格太低,设备又太贵,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固态硬盘储存数据 用的是储存颗粒 一般不容易坏  一坏就不容易恢复

固态硬盘也会有文件被误删除或是误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和病毒导致数据丢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维修价格太低,设备又太贵,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罗工正解。。。。。。

网友:
过来看评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固态硬盘储存数据 用的是储存颗粒 一般不容易坏  一坏就不容易恢复

不是不容易恢复,是无法恢复。

网友:
要维修SSD,需要正版PC3000的UDMA加PC3000 FOR FLASH工具,可以写SSD的固件,价格差不多两个一起8万元。

网友:
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找回来了, 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SSD还没大面积普及。SSD要么固件坏,要么FLASH有坏块。数据恢复就不好恢复了。

网友:
ssd 的图纸邮码

网友:
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谢谢

网友:
不要急!大多还没进入维修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