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AMD独显机器南桥晶振无波

楼主(2014-09-05):
客户拿来一个m4040  说不开机  插电开机电流0.34 不动了 谈好价钱留下拆机apu的 测所有供电正常不过内存这种本是cpu管理内存的 加焊cpu 冷去后电流0.34--0.57--0.7不动了 换条内存能开机了 但是到0.7电流不动后要再按一下开机键才能开 要不就是在0.7不动 而且不能关机 不能放bios电池 放上BIOS电池电流就到0.34不动 测量南桥晶振1脚没电压 4脚2.7v 示波器没有波形 一看开机了 发现只要表笔放到1脚上就开机了 晶振坏了? 不换没事换完1 4脚都没电压了也不开机了电流0.34不动 怎么换都不行了 测1脚对地30欧 拿掉晶振还是30欧 是南桥坏了吗 ?

补充内容 (2014-9-13 17:17):
修好了 换的南桥

网友:
传个南桥和晶振的图

补充内容 (2014-9-13 17:16):
修好了 南桥坏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有供电就换桥

网友:
有供电 表笔一放到晶振第一脚上就能开机正常使用了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南桥RTC电路出问题了,要么南桥坏,要么南桥缺一个RTC电压。

网友(2014-10-09):
又是南桥,桥坏的还是比较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