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通电0.9A公共点发烫主板有异响

楼主(2014-09-05):
联想Z370板号DAKL5MB16H0通电电流表0.9A左右并且过流指示灯亮主板公共点有的电容和MOS管发烫并且有的地方会有异响,量公共点和各路电感没有明显短路但断开1.05V电感又不响,1.05V电感MOS管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板子,故障现象也一样,要么不通电,要么自动通电,自动通电后,主板电感吱吱响,PL8,PL6都这样,我换了上下管,还是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
还是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期待大神路过,来个提示

网友:
电流0.9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条件不足输入不正常会导致管子发烫,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今天也遇到一台   求指点

网友(2014-10-09):
   今天也遇到一台   求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好像只要是电感都在吱吱响,客户拿来说是报警。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显卡,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搞定了一定要告诉大家哦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微短

网友:
这个机子没什么思想就拿去交换了,反正是为了挣两个钱,不过想到过两台显卡供电先出来的都是加焊南桥好,下次有这种问题也搞下南桥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