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内、外屏无显,诊断卡跑2F,各位大神给瞧瞧故障 ...
hp cq45 内、外屏无显,诊断卡跑2F,各位大神给瞧瞧故障是出在哪里?

楼主(2014-09-05):
hp cq45 内、外屏无显,诊断卡跑2F,查代码表: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 . 各位大神给瞧瞧故障是出在哪里?北桥、显卡都加焊过,还是跑2F
处理器

网友:
按照时序一个个查信号。

网友:
有个0.9V电压出来了没。 LDO出来的,9脚芯片产生的

网友:
1.2不亮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内存有波动吗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2014-10-16):
学习当中,信号方面不太会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