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5V输出电压对,输出波形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5):
笔记本
+5V输出电压对,输出波形不对,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是否考虑了电感问题,若排除,看下产生5V的周边电路,与主IC

网友:
怀疑主芯片有问题,手摸温度正常,周边电容测量无知路,但容量未测。电感未考虑。待回再检查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5V输出,真是鸟枪换炮!波形不对查滤波。

网友:
这玩意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
用示波器修这个啊,没用过

网友:
先换电容看看

网友:
这种方波是正常的,如果你测的是MOS管得到的这种说明芯片工作了,得到的方波给电感,然后通过滤波电容滤波得到理论上纯净的直流电,你可以测电感两端的波形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