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系统求助

楼主(2014-09-05):
接一朋友的苹果2010款无光驱,OS是10.7版本,来的时候有双系统,但是WIN7进去就蓝屏闪下重启,没办法进OS系统把WIN7还原,进入助理设置里面只有两个选项,没有创建WINDOS这个项目,所以你分区好了U盘不能被引导。做了一个U盘是CD的盘符可以从他OS-X可以进U盘但是显示是一个J,后来在OS里装了一个EFI这个软件开机按OPT里可以能我们普通的PE,我用安装版U盘装系统,选择分区,看到只有3个区,一个是EFI200MB一个是251G主分区,还有一个是OS-X 680MB,我就删除251GB的,然后重新划分,不给分,说硬盘格式不正确,后来进PE分区,251GB全部删掉,转成MBR后重启了,开机就提示按3个组合键重启,U盘不认了。每次开都是这样,按OPT上面只有一个WINDOS分区,选他就出现按组合键重启,没招了。PE不认,CD版U盘也不认,TMD六亲不认了。死翘翘了,OS没了,OS-X也没了,还有什么办法。大神人呢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通过网络来恢复系统,好像是开机的时候command+R,你上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
option+command+r  在线恢复 不知对不对 你试一试

网友:
装双系统要进苹果系统用BOOTCAMP分区的

网友:
command+R没用,我试过,我打了苹果售后电话说10.9之前的版本不支持,要再找一个苹果笔记本,用一个8G U盘在里面做一个苹果镜像的启动项4G大小,可以还原OS系统,这个机器必须要OS在才可以装WIN7。现在去哪里再找个苹果呢,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