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5VSB,无3.3V弄了半天弄不好上来求助

楼主(2014-09-05):
能看到烧过的痕迹

检测了一下发现一个电阻坏了 找了一个换上,一通电就变压器的脚我焊接上去的线又熔断了
没换上去的时候也是断的,换上去又断了!

周边的元器件都测了一遍,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了,求助大神

网友A:
变压器已坏,除非找到一样的或者重绕。此电源为山寨产品,市场占有率极高,应该找料件还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已坏,除非找到一样的或者重绕。此电源为山寨产品,市场占有率极高,应该找料件还是相对容易的。

确定变压器坏了?我弄了半天也只能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B:
只有找同型号的拆下代用,别无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找同型号的拆下代用,别无其他办法。

我这很多种都没一个合适的  直接报废掉

网友C:
这是什么板子啊!楼主费那么大的劲,电源班上的元器件坏了最好换,不换的话,故障只会扩大,电源板上的电流太大!

网友D:
烧变压器绕组,开关管肯定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板子啊!楼主费那么大的劲,电源班上的元器件坏了最好换,不换的话,故障只会扩大,电源板上的电流 ...

山寨货,还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变压器绕组,开关管肯定击穿了。

可是我测开关管  是好的呢

网友:
变压器短路

网友:
山寨中的中低端产品,一般标称什么430W、450W之类的,变压器坏了应该好找,但你这好像是2个大电容的100K分压电阻,这种电阻坏的话大电容一般直接更换,整流二极管也直接换吧,免得还炸。

网友:
菜鸟来学习,谢谢,哈哈,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