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总是烧上管

楼主(2014-09-05):
装上用了1一天就坏,后来用普通MOS管 代替下 就稳定了,不知道大家是换原装的  还是改装代用的

网友:
我都是换铁的,不过这个不太好焊

网友:
晕。都是改普通的啊

网友:
铁壳换铁壳啊。。。。

网友:
这个不好换啊

网友:
最好换原来一样的型号

网友:
都是换原装的

网友:
一般换铁壳的  换一套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改的哦

网友:
还是改的比较安全点

网友:
有时改有时换,看线路好改就改,不行就换

网友:
应该是改的不稳定才对. 我都是换铁壳的,很好焊.也没返修过.

网友:
怎么改哦。有没有高手讲一哈。

网友:
没碰到过,碰到了就是换普通的

网友:
换铁的把。稳定些  不然烦死人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