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223wc电源板烧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件!谢谢!

楼主(2014-09-05):
我手里有一台联想ls2223wc雷击了,一次电源坏了好几个电阻,都看不清数字了,帮帮兄弟呗?谢了先!
ZD801原来是象D806那样的贴片二极管上边标的是22  ,我换的是其他板子上的稳压管,R815和R813是我后换的,它两个都烧得没样了!R815隐约的只能看见中间是个0,R813一点样都没有了我在LD7575的板子上这个部分拆的510!R814也烧了但我认为是220就找了一个上了!

关键就是:R813  R814  R815的阻值!还有那个电源芯片是不LD7575呀?我咋好像没见过这样的LD7575电路呢?

网友:
哒..哒....的响有几个电路引起响的。 频率设定电阻,反馈电路,持续供电 外围元件。

网友A:
你看一下  它的脚位 VCC 启动电压脚 频率脚 接地脚 连接开关管G极的输出脚 接光耦的反馈脚  脚位一样不一样 不就知道 是不是7575了

网友:
最好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来判断电阻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  它的脚位 VCC 启动电压脚 频率脚 接地脚 连接开关管G极的输出脚 接光耦的反馈脚  脚位一样不一样 ...

原来的芯片一边烧了个洞,剩下的那边标的是LD7575,不知道为什么这电路从第三脚到第六脚接了个ZD801稳压管(坏的上边标的是22),以前可没见过LD7575这样接二极管的!上午我把那个稳压管拆掉了,是不响了可没有输出了!
想问一下版主,LD7575有几种电路图呀?有我这电源板的一次电源图纸吗?谢谢!

网友:
不行就换个迅维的电源模块

网友A:
一个通用电源板才十几块钱,不行直接换板吧。  时间和芯片也是金钱呀,如果生意少打发时间可以,否则半个小时不搞定一个显示器 就有点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通用电源板才十几块钱,不行直接换板吧。  时间和芯片也是金钱呀,如果生意少打发时间可以,否则半个小 ...

有道理,可是我好想修好!

网友B:
剩下标的7575不就是7575了,但外围电路修好再上75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剩下标的7575不就是7575了,但外围电路修好再上7575

这板跟LD7575的好像有点不同,我没看明白!手里有好多LD7575的废板子,对比了不一样的!尤其是三脚到第六脚接了个ZD801稳压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帮帮我吗?有这电路图吗?

网友C:
换个板子吧 成本也不高

网友:
换模块吧,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板子吧 成本也不高

我手里有好多过去换下来的板子,拆件成本更低!我喜欢把原来的东西修好!实在没办法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