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超级高手LVDS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4-09-05):
前几天修到一台液晶电视,有声音没图像,无背光。想测测屏是不是好的,无奈40寸的屏太大,测屏器不好用。求助超级高手,有没有可能通过测试lvds数据线的方法,间接测试出屏的好坏?诚心求助,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来讲背光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A:
      测屏器一般应是可以用的(用普通的能点46寸以下的PC板加大屏对应屏线也可)!只点图像部分就行了!

       背光没有可以用强光  如手电筒之类的。在屏的前面或通过屏接灯管的一侧的缝隙种往屏里照。有图像屏就OK了!         如果你把图片照出来(把灯管接头都拔出来照)!测背光还会有另一种方法。也是很常用和实用且简捷的方法。(有些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器一般应是可以用的(用普通的能点46寸以下的PC板加大屏对应屏线也可)!只点图像部分就行了!   ...

这个方法我是知道的,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