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修好 G31主板

楼主(2014-09-05):
斯巴达克MI5-G31SVM G31主板跑00 D1 D3 00,CPU供电 桥供电VTT电压都正常桥的1.5V 也正常。
上CPU 和内存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1.8V 正常,SM总线电压为0,不正常,呵呵 找到故障点了。用小刷子跑线,分别连接到 时钟边上的330电阻和南桥边上的322电阻,无断线,测量322电阻 阻值OK,拆了CPU测量322 两边电压都是3.3? 我去什么情况,再测量内存槽的总线电压也成3.3了,呀~~在上CPU测量发现刚触发的时候SM总线是有电压的,1秒后掉到0V,南桥问题? 找个新桥换上,SM总线干脆就是直接0V 了,不是以前那样从3.3掉到OV,不过基本上是一样的故障吧。
修到这里 没思路了。恰巧有另一个G31 不出桥供电,F71825的芯片,得了先从这个板上拆下来吧。结果那个板换了之后还是不出供电,仔细测量发现72815的BOOT脚边上的2R2电阻 坏了,阻值太大,换了之后OK,再把72815换回这个板子,不跑码了居然,再测量桥供电0.32v跟那个G31一样的现象,于是也测量BOOT脚的2R2电阻,发现也挂了,去掉2R2直接连上,上U 居然跑E0 ,再上内存过了 亮机了。
看来是这个2R2电阻问题导致桥供电波形不正常吧,进而导致跑00 D1 D3 00的故障,开始只测量了电压,没测波形。

网友A:
哥啊 一个g31 都舍得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啊 一个g31 都舍得换桥了。

事实证明不是桥的问题啊,原来的桥应该没事事, 也能换到别的板上用啊。
南桥值球很简单,比换个I/O 慢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啊 一个g31 都舍得换桥了。

我这边945的都有换,可怜修不到新板子

网友B:
20元可以收一片G31的坏板了,楼主修好这板收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元可以收一片G31的坏板了,楼主修好这板收多少钱?

我收的 呵呵,修好了 当二手出

网友:
楼主连着修好了两个这样的板是不是通病

网友D:
要是要细心点南桥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要细心点南桥就不用折腾了。

哎 桥的电压是正常的,当时也没测波形,估计当时的波形是不正常的,都跑马了 这一点是真没想到

网友:
总是觉得换桥的话 没有必要了 价值不大

网友(2015-11-06):
学习一下,这种电阻的问题,不细心的人像我根本想不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装备很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收的 呵呵,修好了 当二手出

自己收坏板,修好,然后出掉。不用等客户上门是吧,还有这种模式啊

网友:
好有耐心啊楼主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