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81s8 脚位图

楼主(2014-09-05):
一片TH61A主板上有这个芯片,论坛其它地方都搜不到PDF手册,
我测了一下8脚:UGATE 5脚LGATE:6脚GND
1脚BOOT,7脚PHASE,2脚PWM,
3和4脚量都有12V,应该是VCC之类的。不具体量了。
实测正常工作电压:
1脚:13.27V 2脚:0.46V 3脚:12.3V 4脚:12.3V
5脚:11.14V 6脚:0V 7脚:1.11V 8脚:2.05V
另外看到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5953-1-1.html
和UP7713U8可以代换。
另外看到别人也用UP1955P代换过。

网友A:
映泰的主板吗?把板号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我这里有很多这种板,你的板子什么问题要描述一下。
我修过很多这个板,都没涉及到你说的这个IC。

网友:
收藏了。以后说不定用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主板吗?把板号发出来看看

板号是:TH61A VER6.0,没CPU供电,偶尔会有CPU供电,正常跑码。主芯片发出的PWM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很多这种板,你的板子什么问题要描述一下。
我修过很多这个板,都没涉及到你说的这个IC。

板号是TH61A,我查H55电路图,应该是这个电压:

而TH61A这个电压,直接由CPU管理芯片控制的。
另外映泰的H55板有个毛病FP6321控制的供电,有时有有时不正常。
碰到几片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号是TH61A,我查H55电路图,应该是这个电压:

而TH61A这个电压,直接由CPU管理芯片控制的。

这个板的V1P1_VTT是由FP6326控制的。UP6281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驱动IC。

UP6281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号是:TH61A VER6.0,没CPU供电,偶尔会有CPU供电,正常跑码。主芯片发出的PWM不正常。

这板问题最多,你查一下CPU的en,EN在CPU供电IC上面七个芝麻管第二排第二个。

还有就是查一下座子下面两排芝麻管的右下角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问题最多,你查一下CPU的en,EN在CPU供电IC上面七个芝麻管第二排第二个。

还有就是查一下座子下面 ...

EN第二个量了有2.02V,座子下芝麻管右下角0V,那个应该是跟PG有关的吧。
还有就是我拿个有CPU供电的主板对比了了下,CPU座子下面八个芝麻管电压一样。
而电源IC上面七个芝麻管,有一个不一样没电压。
是第一排从左往右第三个芝麻管C极0V,而正常的主板 有3.3V,跑了一下线一路连上拉排阻,一路连IC的2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第二个量了有2.02V,座子下芝麻管右下角0V,那个应该是跟PG有关的吧。
还有就是我拿个有CPU供电的主板 ...

那个管子好像是VRPG来的。要CPU供电正常才会有。

你可以在从CPU引脚J40往外跑线,就在座子上方应该就有测试点,这个点很重要,对CPU供电的产生起到关键的作用,必须要高电平。

网友:
芯片定义我传上来

网友:
这个暂时还没有遇到,那先留着,谢了

网友:
我来看看,正好需要。。。。。。

网友:
cpu 座 J40 是 H_PWRGD 信号,直连 H61 D53 PROCPWRGD ,确实很重要的信号。

网友(2016-03-22):
这是映泰 铭瑄主板常用到的芯片

网友:
你测量到的电压是正常情况下的,还是故障时的电压啊,请回复.

网友(2016-04-28):
我的是UP6281S8 ,还能跟别的型号通用吗。在线等。

网友:
我的芯片坏掉了。 还有能通用别的型号吗,谁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