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进系统慢

楼主(2014-09-05):
今天接到一台G430  进系统那叫一个慢 1个小时 才看到桌面,换过硬盘 ,  南桥   CPU  内存   拆过无线网卡  网卡

网友: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到现在也还没解决

网友:
能等1个小时?
我一般5分钟以为看不见桌面或pe一般都直接开干
是ghost版还是安装版的,换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