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I 只有PCI-E插槽,求助怎么检测

楼主(2014-09-05):
V星H-81i主板只有PCI-E插槽,采购时需要进行入厂检测,请问可以用主板诊断卡检测吗?求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目前PCIE诊断卡还没有量产,一般通过听声音进行判断,新板一般没问题。

网友:
会有pice诊断卡吗?听说不会有呢

网友A:
自己用电源改造。
在12V 5V 3.3V之间加电流表。看电流的变动来判断故障在哪?

根笔记本学的。

网友:
又看见论坛有发pcie-1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电源改造。
在12V 5V 3.3V之间加电流表。看电流的变动来判断故障在哪?

请问下 具体的怎么改

网友:
听声音,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网友:
pcie的诊断卡不好弄啊,只能工厂内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