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死人的华硕K42JV,时显时不显,通病维修不管用

楼主(2014-09-05):
华硕K42JV,板号:K42JV MAIN BOARC REV 2.0,内存贴纸K42JV
现象是:时显,时不显,不显时,冷热机都一样,没有规律可循
不显的时候电流在1.5-1.7A左右的,这时候CPU风扇狂转,就像不受控一样。正常能显示是2A左右,这时候风扇也正常,也不狂转。
检查各电压波形,尤其是CPU电压波形也是正常的,没什么杂波。
检查发现这几个MOS管非常烫
PQ8304PQ8303PQ8302
PQ8804PQ8806PQ8807
PQ8803PQ8801PQ8802

如图

根本论坛的经验,后来发现CPU VCORE 电压处有两个空白的电容厂家没有装,于是补上PCE8802PCE8803这两个电容,但是,问题依旧。

想到到PR8306电阻,图纸标识是10K,实测也是10K,也没有出现像论坛说的电阻变成5K。我这个主板手用点劲压住或PU8301RT8202+VTT_CPUO电源芯片)或PR8306电阻,电流明显上升

既然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不应该 BIOS问题,所以也没有盲目刷BIOS,听说这个机子,一旦取下BIOS,即使换上以前备份的也有可能再也不显示,所以没敢盲目刷,而且,就我这个机子而言,我觉得BIOS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希望要告诉一下小弟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既然不是通病就要靠自己来,连BIOS和MOS管都不敢换,还修什么机器。

网友:
遇到过  换显卡解决了

网友:
我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是通病就要靠自己来,连BIOS和MOS管都不敢换,还修什么机器。

你说这些有话有意义吗?你修板是见什么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些有话有意义吗?你修板是见什么换什么?????

那也不能明显有异常而 不动手弄吧?拆几个管子还不是一阵清烟的事...

网友:
应该要将全部管换了吧。我上次修过。。

网友:
仔看到过论坛很多这样的现象,补电容,,换电阻,我这个都不适用,哎!
都2.3天了,哪位高人一针见血指点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款显卡也很容易坏

网友C:
我建议你什么也不用换!你说过手用点紧压住或PU301(RT8202,+VTT_CPUO电源芯片)或PR8306电阻,电流明显上升。重点查查周围有没有开焊的!按压板子的同时观查板子变形最明显部位。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要么虚焊  要么就烧下板

网友:
把VTT_CPU供电的MOS管换了有可能会好啊,烤CPU座也有要能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什么也不用换!你说过手用点紧压住或PU301(RT8202,+VTT_CPUO电源芯片)或PR8306电阻,电流明显上 ...

谢谢你,你和我想的一样!我现在要去取货,等会儿加焊RT8202一下,我也始终觉得是这里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想出头绪,想付诸于行动的经常又觉得不合理给否决了
请问一下,那几个MOS管真的好烫啊,正常吗????

网友:
那几个mos管  也更换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你和我想的一样!我现在要去取货,等会儿加焊RT8202一下,我也始终觉得是这里的问题,但是,一直 ...

先不管MOS管烫不烫!如果芯片虚焊也会引起激励不足,增加MOS管功耗,当然会烫喽。

网友:
换MOS管,换电阻,电阻换成18K或20K

网友:
加焊RT8202,电阻换成20K都不行,郁闷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MOS管烫不烫!如果芯片虚焊也会引起激励不足,增加MOS管功耗,当然会烫喽。

加焊RT8202,电阻换成20K都不行,郁闷啊

网友:
修这款机器,需要运气

网友:
楼主更换南桥供电芯片没。就是你图上那个 上次我换了那个好的

网友:
MOS管全换过都不行的,实显时不显,我觉得不是BIOS问题,哎!超级郁闷啊

网友:
把bios刷过一遍吧。上下管供电芯片都换了

网友:
不好修的  和我以前修的一样  ,最后换板了饿
不然不稳定的

网友:
谁说这个机器取下来刷BIOS 备份再刷回去不行啊?你搞错了吧 是换南桥要重新刷个BIOS

网友:
楼主的机器怎么样了  解决了么 ,我这也有一个,键盘灯可以亮,不显示。BIOS刷过几个了。怀疑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