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2V转5V的管子不稳定,

楼主(2014-09-05):
一台杂牌液晶,12V转5V的八脚管不稳定(我折掉管子,在5V处接了可调电源就正常了。),型号是AX3001  5678脚是接地的,1脚是12V  2脚输出5V,要
找什么型号的管子换才行呢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吧 一般12V转5V是PMW电路转换的

网友:
把输入输出两头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呢!

网友A:
78L05三端稳压器!

网友:
随便找一个12转5的 管子。然后该一下反馈。

网友:
我觉得你换了也不行,不是那的事儿,问题应该在电源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L05三端稳压器!

7805不行电流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805不行电流不够

你怎么知道电流不够?这个楼主最有发言权了,“在5V处接了可调电源就正常了”请问楼主,电源显示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试改一下用7805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电流不够?这个楼主最有发言权了,“在5V处接了可调电源就正常了”请问楼主,电源显示电流是多 ...

要1085换的话,怎么改那两个电阻,5V到3.3V我一般都是直接从主板上全部改过来的。是什么样的工式

网友:
我买了个转接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L05三端稳压器!

这个不行,屏供电也需要5V

网友:
这个找同型号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