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s3换硬盘之后不认固态盘啦 求助中……

楼主(2014-09-05):
bios里找不到固态盘 启动项里也没有

网友A:
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设置问题吧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BIOS出厂设置

都恢复n次啦

网友:
在bios下都找不到固态盘怎么设

网友:
补充一点用优盘 尝试从硬盘启动   就可以

网友B:
你是要用固态盘做系统盘吗,进PE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用固态盘做系统盘吗,进PE不行吗

做完之后不引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