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通病

楼主(2014-09-05):
联想一体机C200 版号G3800
故障:不通电。5V待机短路。
解决故障:5V待机 上管击穿。C774电容损坏。。这个可能是通病吧。C774电容特别容易坏 。连续修了2台不通电的机器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2台是开机不显,刷bios

网友A:
LPC 断线 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有的一体机不能用可调电源,修起来麻烦

网友:
一体机修得少..不知道什么通病..

网友:
难道这个联想通病这么多 记下来了

网友:
一体机修的很少

网友:
刷过BIOS的通病

网友:
仁宝的板都好修

网友:
通病挺多的啊

网友:
通病好啊 可以迅速赚钱

网友:
说是通病我百分百赞同!5V的工作电压,采用的电容耐压却才6.3V的!不坏才怪。建议新换电容耐压在25V以上。

网友:
呵呵,是啊,我怎么没觉得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 断线 也是一个通病

有图有真相?通病上个图,具体位置在哪里,给大家说一下,LPC在那个位置断线了。

网友:
一体现你要说和笔记本一样吧,又点差别,说普通台式机一样吧,更不可能,有时故障可让头疼了

网友:
sata1接口下面有短线的

网友:
一体机确实不好修

网友:
一体机修得要少一点,不过以后遇到的话,也省事了

网友:
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2014-10-28):
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好多路了

网友:
我的是有待机不触发 咋整

网友(2017-02-22):
电容坏的机器最好修 我都是烧鸡检测

网友:
刷过几个BIOS好像也是通病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通病不是报警不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