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无显示,外接可以显示,电流1.7A

楼主(2014-09-05):
求师傅们帮忙分析下,CQ40 板子是LA-4112P  机子电流能跑到1.7A  内屏一直黑屏,测屏接口有3.3V 19V  都有电压,BKoff# 为0V  拉一个3.3v 过去 开机屏幕会闪下,求告诉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先仔细看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EC换的多,黑屏显卡换的多,

网友:
加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北桥问题多

网友:
像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换北桥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仔细看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EC换的多,黑屏显卡换的多,

nm暗屏换EC?

网友:
个人觉得  是显卡吧

网友:
CQ40屏线多坏  你看看   如果是英特尔的 1.7电流有点高

网友:
这款机一般北桥问题比较多,上BGA干一下,不行重植基本都能好,但前提是没把桥干挂

网友:
请检查屏线,接上屏线测量屏线信号阻抗,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多

网友:
屏线坏了吧,这机器屏线容易坏

网友:
要不北桥坏了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屏线查一下

网友:
CQ40的屏线坏的那么多 你不换1个看下????屏线高压 最好一套都换来看下

网友:
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网友:
屏线问题啊

网友:
CQ40屏线坏的多,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坏的多 这机器

网友:
暗屏看高压,黑屏看北桥

网友:
加焊 ,,北桥试试

网友:
你是暗屏还是黑屏,你是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暗屏你看不清楚那就走弯路咯。黑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集显就是北桥问题了!不用多想风枪吹热试看,估计能试得出来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LA-4112p是独显的吧,如不是暗屏,应是显卡的问题。外接显示北桥应无问题,在显卡上做文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暗屏换EC?
有个开启EC发出的。。

网友:
因特尔还是amd 确定下是不是暗屏?楼主多说一些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一摸一样的问题啊,我也在求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外接显示,,有时候屏也会显示,,不显的时候多???不显的时候两个灯跳,,AMD的U。。我还在想到底是那??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暗屏还是黑屏,暗屏查供电,黑屏查屏幕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楼主最好看图纸修,看看屏接口的电压条件都满足没有,再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线屏,

网友:
换屏吧,通病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cq40北桥坏的多

网友:
你所说的黑屏是指???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桥到后面再考虑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屏线,北桥...CPU

网友:
测EDID看看,有没有认到屏, 区分是暗屏, 还是不显

网友:
最好换个北桥 这个是北桥通病吧

网友:
不是暗屏就应该是屏信号线有问题吧